[单片机资料] 请教下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21-04-06):
看到一个触摸遥控器,使用PIC16LF1907触摸按键是触摸弹簧直接串联一个4.7k的电阻到单片机IO口,比较疑惑这个单片机是如何处理触摸按键的,有没有大神能解惑下,网上查的电容式触摸按键是电阻接了电源,然后再连到IO口,可以看明白。这个触摸直接悬空接IO口不是很懂,请教。

网友A:
原理就是充放电而已,

网友B:
内置偏置电压

网友C:
串联4.7K电阻不影响触摸效果而已。你看一下MCU的手册,是否有支持TK的模块,如果没有,就是简单的IO充放电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