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机转动瞬间,其供电的DC-DC电源SW引脚波形的疑问

楼主(2021-04-06):
DC-DC给电机供电,

图1为电机上电但不转动时,DC-DC的SW引脚的波形;

图2为电机转动瞬间,DC-DC的SW引脚的波形;

电机转动瞬间,SW引脚的波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另外,电机上电不转动时,用万用表测的输出电压为23.95V(理论值24V),转动瞬间为23.86V.。谢谢各位!

网友A:
dcdc内部过流机制?

网友B:
电机转定了,波形是否复原?!

网友C:
运转正常后,波形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定了,波形是否复原?!

电机转速稳定之后,SW脚的波形,我下周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转正常后,波形怎样?

电机转速稳定之后,SW脚的波形,我下周测试一下。

楼主:
那DC-DC转动瞬间,SW引脚波形为什么会变形呢?谢谢啦!

网友B:
上电但不转动?!
甚么回事,负载很沉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