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系列的内置rc精度和温飘

楼主(2021-04-06):
如题请问一下,内部rc啥精度?全温度范围内误差多少?规格书里面没有提这个参数。如果需要全温度范围内使用uart,是否必须外挂晶振?
另外,3.3v供电,是否可以全温度范围稳定运行在24Mhz?
先感谢老铁们地回复指点了

网友A:
您好,CH552为工业级芯片,在-40~85摄氏度范围内,使用内部晶振时可正常工作。
3.3V供电时系统主频最高12MHz,如需24MHz系统主频需采用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552为工业级芯片,在-40~85摄氏度范围内,使用内部晶振时可正常工作。
3.3V供电时系统主频最高12MH ...

感谢回复,内部晶振全温度范围误差是多少?我们需要串口,所以比较敏感晶振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552为工业级芯片,在-40~85摄氏度范围内,使用内部晶振时可正常工作。
3.3V供电时系统主频最高12MH ...

老板早,请问ch552深度睡眠状态待机功耗多少?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内部晶振全温度范围误差是多少?我们需要串口,所以比较敏感晶振的误差 ...

您好,参考手册第18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早,请问ch552深度睡眠状态待机功耗多少?手册上没找到

您好参考手册第18章

网友B:
还是乖乖使用外部晶振吧楼主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外部的晶振呢?不理解。

楼主:
已经决定用外部晶振了

网友D:
一定要使用外部的晶振,才是可以的,不然的话,精度达不到的。

网友E:
使用外部晶振,就可以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需要使用外部的晶振,不错的。

网友G:
还是老实使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H:
内部震荡电路调试可以用,批量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C:
必须使用外部的晶振,才可以的。不然是不能满足需求的。

网友I:
一定需要外部晶振才可以。

网友J:
最好还是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K:
实际应用还是建议你用外部晶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您好,CH552为工业级芯片,在-40~85摄氏度范围内,使用内部晶振时可正常工作。
3.3V供电时系统主频最高12MH ...

是不是漏了个16MHz?

网友M:
调试阶段可以用内部RC,批量正式应用建议还是用外部晶振可靠些。

网友N:
之前用STC15的芯片一直使用内部RC,烧录时也看得到偏差,串口通讯921600正常使用,串口其实误码容差率还好了,用了几年串口通讯正常,不过我的串口通讯传输数据很少基本12小时每10分钟传一组数据.

网友O:
还是用外部晶振吧,稳当点。

网友I:
挂上外部的晶振,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