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烧录不运行

楼主(2021-04-06):
大家好,请问下HC89S003一个基础问题,我在用SDK板调试程序没问题,但是下载到目标板上面不运行,复位脚上拉10K电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烧录过ISP程序会影响吗

网友A:
烧录ISP程序不会影响啊

网友B:
ISP烧录吗?还是别的形式烧录呢?

网友C:
用官方的烧录器啊。

网友D:
这个不会啊,用的什么下载方式?复位没?

网友E:
我的运行了一下然后不运行了

网友F:
持续关注楼主的帖子,感谢。

网友G(2021-05-10):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H:
ISP下载需要复位一下。

网友(2022-03-17):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