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21-04-06):
stm32f0单片机硬件仿真时,程序复位后 单片机发送一个0x00给串口,请问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上电暂态IO处于低电平而已,并不存在什么发送00H的问题

网友B:
这个0x00是被误认为是一个串口字节,不用理会

网友C:
记得之前见过一个这样问题的讨论,不用处理

网友D:
这个还是需要结合pdf资料介绍的多处理。

网友E:
是每次都是发送一个0x00吗?

网友C:
单步调试也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F:
这个程序复位,IO收到干扰了。

网友G: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I:
正常的 不用在意

网友J(2021-05-06):
是不是没有可靠接地啊

网友K:
供电电源功率够不够

网友L:
程序处理有问题

网友M: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N:
IO受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