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远程更新程序

楼主(2021-04-06):
不接仿真器如何下载及在线调试程序,是否要添加其他设备?

楼主:
嗯,GPRS?或者其他什么设备,如果有已经成功的案列,可以的话还恳请大侠分享分享

楼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CAN来进行下载程序和在线调试。

网友A:
串口和CAN通过IAP方式升级程序可以,调试就算了

网友B:
不用仿真器不能在线调试吧。下载倒是可以用串口

网友C:
远程升级有很多的途径的。比如网络(有线的无线的自由发挥),串口,SPI,CAN,USB什么的,无非是将你生成的bin传递到你的407,然后更新自己的代码。

网友D:
ST官方提供了一套通过USB升级的代码,前端有一部分的bootloader,boot枚举USB作为U盘,你的bin文件拖到U盘里,重新上电boot会把你的代码写到对应的地址,然后跳转到你的代码。串口,CAN什么的基本大同小异的。

网友E:
有没有CAN在线仿真调试的实现方法

网友F:
如何通过usb-bootloader实现软件升级?

网友G:
建议还是用GPRS;
不过需要流量

网友H:
恶劣的调节的确得考虑GPRS,没网线就只能这样。

网友I:
WIFI/GPRS远程升级都可以,个人感觉HTTP/OTA方式就可以,好像JLINK可以支持远程调试,不过没用试过

网友J:
用无线连接模块或其他的模块啊

网友K:
用无线传输模块啊

网友L:
这个看你用的什么模块

网友M:
恩 看楼主个人要求

网友N(2021-05-06):
第一次必须要接吧

网友O:
可以通过无线啊

网友P:
各种都可以 看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Q:
串口和CAN通过IAP方式升级程序可以

网友R:
远程升级有很多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