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VCT6想同时接LCD和NANDflash

楼主(2021-04-06):
现在有个产品,用的是STM32F207VCT6,之前看Datasheet不仔细,只看到有FSMC,以为能同时接LCD和Nandflash,但调试时才发现,LCD和Nandflash只能接一个,因为只有一个片选脚。
想问下看除了换144脚的片子(因为板子面积较小)还有没其它办法能让100PIN的片子同时接LCD和NANDflash,先谢谢了

网友A:
片选不够,用普通IO啊;

网友B:
用普通IO当片选好了

楼主:
那个片选是由FSMC控制的,有固定脚的。

网友C:
加一个与门,用另外一个IO控制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虽然只有一个,你可以让他时刻有一个是连接的。

网友E:
对,用一根特定的地址线控制这个与门,更可以做到特定地址范围访问LCD,另一个地址范围访问NANDFlash。

楼主:
译码器输入需要下拉电阻,要不STM32输出低时驱动不了(有可能STM32当时是高阻态,所以没办法输出0)。

楼主:
LCD的RS是接的FSMC的A16,而片选又由A18来确定到LCD,所以LCD命令基地址为:0x60080000,LCD数据基地址:0x600A0000。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LCD内的地址和FSMC的地址并不是同一个。我们只是利用了FSMC中的一个地址选到LCD,然后LCD自身的地址需要在程序内通过总线写给LCD。

楼主:
SPI速度达不到。需要刷图片,只有走FSMC总线才行。

网友E:
片选不够??

楼主:
是的,100脚的只有一个片选(NE1/NCE2)是复用的

网友A:
应该可以啊 分时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G: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 用不同的片选就行了

网友H(2021-05-06):
有片选可以用啊

网友I:
用普通的io模拟片选也可以啊

网友J:
可以用分时复用

网友K:
这个问题 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L:
用其他引脚进行片选啊

网友M(2023-03-07):
关键看你的硬件如何连接。

网友N:
可以用普通io模拟片选

网友O(2024-04-01):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P: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Q: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R: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S: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T: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U: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V: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W: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X: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