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中如何将const数组指定到flash绝对地址

楼主(2021-04-06):
stm8中如何将const数组指定到flash绝对地址

楼主:
比如:const unsigned char        save[128]  ={5,4,3};
或者const unsigned char        save[128]  @0x9000;
但是,两个合在一起,编译报错。请教各位高人,如何将这个具有初始化数值的数组,定位在0x9000这种指定flash的位置?谢谢!!

网友A:
使汇编吧,应该可以

网友B:
为何不考虑E2PRom

网友C:
做一个结构体把,通过查找地址来定位变量,然后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D:
const 的话就只能读了

网友E:
你先 const unsigned char  save[m]  @0xadress ;
然后做FLASH编程吧。

网友F:
const uint8   tg[2] __attribute__(at(0X04000))= {        0x00 0x02};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纠结

网友H:
直接定义到相应地址就可以啊

网友I(2021-05-06):
C语言不可以吗

网友J:
有特定的数据类型吧

网友K:
可以指定地址

网友L:
汇编和c都可以的

网友M:
常量 不可以初始化的那种  直接指定地址

网友N(2023-03-07):
通用方法来说,可以把变量定义到某个自定义的段,然后在连接脚本里面定义这个段的地址

网友O:
直接指定地址不行吗?

网友P(2024-01-02):
定义Flash地址

网友Q:
修改链接脚本

网友R:
建议查阅特定STM8数据表和参考手册

网友S(2024-04-01):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T: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U: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V: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W: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X:
一般PCB是V-CUT,

网友Y: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Z: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AA: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AB: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