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跑一阵后 就偏差了

楼主(2021-04-06):
跑了十几分钟后就不准了

楼主: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楼主:
计时每隔1ms进入一次中断  ,累计至50S,120S,200S,260S,分别处理四次事件,然后到300S,计数值清零,从0开始计时。

网友A:
应该是定时时间短的时候误差小;
时间长误差大吧?

网友B:
你可以把每段时间的误差,列个表格,查下原因看看;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样  之前用的定时器都是在几秒就清零了

这次时间长好多 都300S了

网友C:
那就想办法补偿;
改大定时器的时钟源分频,1MS中断1次太快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在else if {Count = 0;} 这里面我只对Count清零了,但是对事件接下来的操作没做处理,加了第一个事件的处理语句就OK了。

网友D:
是内部时钟吗

网友E:
大概差多少呀

网友A:
怎么定义的超时中断

网友F:
如果是内部晶振就比较正常

楼主:
大概差了多少呢

网友G(2021-05-06):
大概差多少啊

网友H: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I:
看来写程序的时候还是需要细心啊

网友J:
差这么多 肯定是代码的问题啊

网友K:
需要细心的一步一步的调试

网友L(2023-03-07):
已经知道72分频需要设置成72-1 = 71了。为啥计数值10000不减1

网友M:
误差有多少啊?

网友N(2024-01-02):
如果是内部晶体振荡器,那就更正常了

网友O:
差别太大了,一定是代码出了问题

网友P:
似乎在编写程序时,仍然需要小心

网友Q(2024-04-01):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R: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S: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T: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U: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V: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W: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X: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Y: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