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重启

楼主(2021-04-06):
PIC18F25K22 欠压复位 BOR开启后

说具体点,我请我们工程师看看

楼主:
有个项目用到2个UART,所以选了PIC18F25K22,开启BOR 欠压复位2.2V,有的单片机就会重启,大多数不会重启,用PIC18F45K22也会出现这个我问题,我的板子供电3.3V

网友A:
关闭这个BOR功能

楼主:
关闭这个BOR功能就正常了

楼主:
我以前用PIC16F886,16F1938,16F1947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难道这个片子需要哪里特别注意

网友C:
你的电路供电部分质量如何?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发生瞬间低于2.2V的情况产生?

网友A:
你可以做个交叉验证

网友E:
比如某块电路容易发生复位,但是同批生产的另一块电路板就不会发生复位,那么把芯片对调一下,看看问题会不会跟随芯片走,这样再做下一步分析

网友F:
电压不稳吧

网友E:
沙发上高手讲的对,可以先排查是不是电路问题。

楼主:
电源是用的LDO SE8550,输出接47uF电解,我按照你的说法,试试看,谢了

网友G:
楼主这是想表达什么啊?问题都不说清楚。

网友H:
貌似没搞明白楼主想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