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个运放问题

楼主(2021-04-06):
请教个运放问题,图片上传不了,只能发个链接了,谢谢!

要去翻一翻书去了,不知道咋算的,第一级运放增益倍数是R3*(1+R1/R2),但是不知道怎么算的,U2是紫外灯,有紫外线时产生光电流。
第二级运放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4.16515474otsdDZ&id=622560607427&ns=1&abbucket=9#detail

楼主:
第二级明白了,放大倍数是1+R5/R6。
第一级根据放大倍数反推的话大概是Vo/(R1+R2)*R2=Iin*R3,然后Vo=Iin*R3*(1+R1/R2),
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

网友A:
第一级放大后输出电压是:

Vo = Iin * (R1 + R3 + R1*R3 / R2) .  而不是:Vo/(R1+R2)*R2=Iin*R3 。

附一个仿真图:

去除输入失调电流(Ios)的影响,增加R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放大后输出电压是:

Vo = Iin * (R1 + R3 + R1*R3 / R2) .  而不是:Vo/(R1+R2)*R2=Iin*R3 。

牛掰,那个增益是因为参数不一样导致的,R1是0这样算的,我在想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