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

楼主(2021-04-06):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

楼主:
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

网友A:
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B:
从默认情况下从机为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

网友C: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D:
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E:
这个只能利用两个串口。

网友F:
可以通过fifo实现读写。什么串口通信是单工?

网友G:
这还是单工的通信方式,485通信

网友H:
记得以前用过nrf转换太复杂了。

网友I:
并口数据可以使用fifo作为接受缓冲。

网友J:
可以选择 32MHz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K:
这个现在的串口不都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L:
分时复用才能有效传递信息。

网友M:
单片机的中断不就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N:
串口无线一般不能同时收发吧。

网友O:
这个数据发送需要设置什么状态寄存器?

网友P:
挺麻烦的这样做

网友Q:
用俩口多好使啊

楼主:
速度不快的 话 或许可以

网友R:
楼主还是放弃吧  容易出问题

网友S(2021-05-06):
什么通讯方式那

网友T:
四线制的spi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U:
用俩串口吧 还是

网友V:
全双工的不太好做

网友W:
容易出乱码啊

网友X(2023-03-07):
默认情况下从机为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Y:
串口不能同时收发吧

网友(2023-09-15):
搞 2个 不同 频点的  无线 网络,一个 发送,一个 接收

网友Z:
这个没办法吧,只能单工了

网友Y:
这应该不行吧,不然干嘛会区分出来

网友AA:
那这样能实现为什么还需要全双工啊

网友AB:
速度跑快一点

网友AC:
有个时分全双工,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AD:
通过使用扩频通信技术,单工串口无线通信可以在不同的频率上实现全双工通信。

网友AE:
使用协议转换器

网友AF:
这个只能操纵两个uart。

网友AG:
读写可以通过FIFO来实现,串行通信有哪些是简单的?

网友AH:
当前的串行端口不都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AI:
这仍然是一种单工通信方式,485通信

网友AJ:
时分全双工

网友AK(2023-10-18):
可以用 32MHz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