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想用来学习IAP,不知道行不行 ?从何处下手 ?

楼主(2021-04-06):
手里有块STM32 Nucleo-144开发板

网友A:
当然可以, IAP 只有最基本的系统就可以了, 除了供电, 就是通信接口.

网友B:
如果用串口, 只要 UART 两个引脚能连接你的串口调试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完全可以啊,不懂的话,先查下资料。

楼主:
思路如下:
1.上位机侧
最好自己编写上位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找现有的上位机软件(如windows 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基于某种通信协议的);

2. 芯片侧(如,STM32F4)需要做的工作:
flash驱动及更新算法;
实现和上位机通信,基于某种通信协议(e.g.,xmodem);

3. 上位机和单片机的数据帧通信(如,基于xmodem协议的) ;
实现功能:把.hex或者.bin发送给STM32F4 chip。

网友D:
楼主思路清晰, 方向明确.  看样子也是不少的工作经验了. 赞一个.

网友E: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还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下载先参考一下, 看一看人家的具体实施细节, 会加快你的进度.

网友F:
膜拜楼主大神,我一般跑裸机的,期待你开源这些呢

网友G:
一定可以呀!

网友B:
这个我也帮不了楼主

网友H(2021-05-06):
当然可以了  有官方例程的

网友I:
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J:
用例程跑跑就了解了

网友K:
比较喜欢这种裸奔程序

网友L:
还是比较好上手的

网友M(2023-03-07):
当然可以啊,论坛应该有很多资料吧。主要就是中断向量上机位的设置,Flash的读写等等

网友N:
跑下例程学学吧

网友O(2024-01-02):
掌握IAP的相关技术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