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数据处理函数

楼主(2021-04-06):
在做一个数据处理的问题,程序基本可以了,但是加入一个滤波函数f1()的调用后,数据就全乱了,之后把这个函数调用改成紧紧只是调用,不对数据对象进行任何操作,数据任然是乱的,但是一去掉这段调用,数据就正常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下面这样的情况,麻烦大师帮忙看看
a是连续输出的,就是说不加a = f1(100);这段,a 出来的数据是正常的,如果加了这段代码,出来的数据就不正常了,我也考虑到了堆栈,但是加大了堆栈,也还是不行,我用的是stm32f407的,程序本身内存消耗就几十k左右
func()
{
....
a = f1(100);
a = f2(b);
....
}

网友A:
是不是堆栈问题或全局变量不对,仿真一下应该能找到原因

网友B:
仿真一下,进去看看,那个地方修改了数据。

网友C:
看滤波函数是否确实没有处理数据

网友D:
看滤波这一段是不是耗费了太多时间,虽然不改变数据本身,但是时间占用导致循环的时候数据错误。

网友E:
改小数据量查下;

网友F:
数据定义存在哪里啊?

网友G:
最好的办法就是仿真,或者用排除法,把那个函数调用从空函数开始,一句句加上去,看到那一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H:
感觉会是参数指针之类的问题吧

网友I:
建议采用双缓冲或者4缓冲乒乓方式试试,不过牺牲点内存来换取时间

网友I:
建议双缓冲吧~主频很高并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J:
滤波函数占用的栈空间太大,试着把.s文件中的栈空间改大试试。

网友K:
优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L(2021-05-06):
递归调用太耗费资源

网友M:
这种堆栈太深了

网友N:
最好不要用这种算法

网友O:
把没有用的先屏蔽

网友P:
一开始就这么大的消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