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硬件上不用的管脚悬空?

楼主(2021-04-06):
芯片是STM32L151C8T6.
我在网上找到一些帖子,说是硬件上不用的管脚悬空即可。
软件上可以用STM32Cube自动生成代码,好像是模拟free什么的,可以在
软件上达到低功耗的效果

网友A:
不用的管脚 建议配置为输出固定的电平

网友B:
或者配置为模拟输入

网友C:
不要简单浮空不理

网友D:
具体结合各个芯片手册对未用脚的处理建议。

网友E:
是cube 吧  这个软件

网友F:
网上有很多这种教程的帖子啊

网友G(2021-05-06):
不用的我都没有配置

网友H:
可以实测一下功耗

网友I:
有多种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J:
不用的引脚没有关注过

网友K:
模拟输入时功耗多少

网友L(2023-03-07):
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功耗和抗干扰

网友M:
手册有对未用引脚的处理方式

网友N(2024-04-0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O: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P: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Q: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R: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