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帮忙解释一下语法问题

楼主(2021-04-06):
/**
  \brief   Set Fault Mask
  \details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Fault Mask register.
  \param [in]    faultMask  Fault Mask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FAULTMASK(uint32_t faultMas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__regFaultMask = (faultMask & (uint32_t)1U);
}

这是cortex的一个标准程序, 基本功不扎实,是在不明白这个函数的语法是怎么起作用的。
请好学生帮忙解释一下。 非常感谢了。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网友A:
这是编译器支持的语法,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这个定义精确分配faultmask寄存器

网友B:
不是通用的,其他处理器,其他编译器一般都不支持。

网友C(2021-05-06):
我也是看不懂这个语法

网友D:
如何理解这个语句呢

网友E: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F:
没有关注过这段代码啊

网友G:
有英文的函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