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界面切换很慢

楼主(2021-04-06):
STemWIN

楼主:
测试正点原子的 EMWIN 程序(EMWIN实验23 ICONVIEW小工具)  F767 + 7寸RGB屏    窗口切换大概需要一秒钟。  触摸后等一会才能看到图标获得焦点

网友A:
emWIN效率还可以的,还有GUI程序优化;

网友B:
开发板一般是参考,可能速度慢些

楼主:
观察发现是 emwin 的响应慢  触碰后需要等上半秒钟才能有所响应, 刷屏的速度还能接受。 哪位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C:
是不是需要开什么 cache 优化>

网友D:
有没有什么参考的工程,这个好像官方提供的有参考,试试看。

网友E:
看看是哪儿跟人家做的不同。

楼主:
因为是RGB屏 配置完LTDC后  其它画点 画线的程序都是STemWIN自带的。即便使用MCU屏,插入底层画点画线函数,效果差别不大。

楼主:
在界面切换和按钮响应上确有延时,在驱动8寸800*600屏时已无法忍受。

楼主:
去掉了STemWIN 重新在UCOSIII上移植了 ucGUI , 现在效果非常好

网友C:
带背景图片时,界面切换肉眼能感觉到上下刷新不同步稍慢,如果用纯色几乎肉眼看不出界面切换延时。

楼主:
速度非常快

网友F:
看来STemWIN在内部响应上还有待改进

网友E:
对于小屏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G:
还没有做过屏幕的显示界面呢

网友H:
跑系统试试看

楼主: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I:
软件问题吧,429都是可以做到几十毫秒

网友J(2021-05-06):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K:
什么叫做缓存优化啊

网友L:
正常的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M:
底层驱动不同吧

网友N:
是不是上层和底层不匹配了啊

网友O(2023-03-07):
将图片绘制到SDRAM,然后用SDRAM刷,速度快的很。

网友P:
小屏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Q(2024-01-02):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R(2024-04-0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S: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T: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U: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V: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W: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X: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Y: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Z: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