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人做过stm32+4g的不?

楼主(2021-04-06):
接口怎么做的?usart?usb?

楼主:
最近想做stm32+4G通信,但是很多都是通过usart来跟4G模块通讯的,这样就发挥不了4G的几十M的速度了吧,就想着能不能走usb口,但之前没用过usb,现在蒙蒙的,大家说说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都可以 uart比较多一些

网友B:
数据的是串口,高端的USB肯定是有的

网友C:
比如USB的上网卡。

网友D:
另外还是要看你的上网卡芯片是不是具备USB接口

网友E(2021-05-06):
没做过4G的

网友F:
从来没有做过

网友G:
应该有专门的模块啊

网友H:
选用的什么芯片呢

网友I:
其实多少G的都是一个道理

网友J(2023-03-07):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stm32的vcom功能虚拟串口,例程里面有,比串口速度快。

网友K:
uart比较多一些

网友L(2024-04-0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M: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N: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O: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