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可以或运算吗 Gpio_Init(GpioPortD, GpioPin5 |GpioPin6, &pstcGpioCfg)

楼主(2021-04-07):
HC芯片可以与STM32一样,进行或运算吗

    stc_gpio_config_t pstcGpioCfg;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 端口方向配置->输出
    p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 端口驱动能力配置->高驱动能力
    pstcGpioCfg.enDrv = GpioDrvH;
    ///< 端口上下拉配置->无上下拉
    pstcGpioCfg.enPuPd = GpioNoPuPd;
    ///<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关闭
    pstcGpioCfg.enOD = GpioOdDisable;
    ///< 端口输入/输出值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配置->AHB
    pstcGpioCfg.enCtrlMode = GpioAHB;

  Gpio_Init(GpioPortD, GpioPin5 |GpioPin6, &pstcGpioCfg);

网友A:
可以的啊!

网友B:
不可以的吧

网友C:
不行,你进去函数定义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D(2021-05-27):
好象不行,一行行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