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芯片,有没有简单的置1、置0语句吗

楼主(2021-04-07):
大家好! 请教华大HC32芯片,有没有像STM32F芯片那样有简单的置1、置0语句吗

        ///< 端口PD05设置为高电平(LED点亮)
        Gpio_SetIO(GpioPortD, GpioPin5);

        delay1ms(1000);

        ///< 端口PD05设置为低电平(LED关闭)
        Gpio_ClrIO(GpioPortD, GpioPin5);

        delay1ms(1000);

楼主:
以及输出翻转语句

LED1=~LED1;

网友A:
#define LED0        Gpio_WriteOutputIO(GpioPort3,GpioPin4, FALSE)
#define LED1        Gpio_WriteOutputIO(GpioPort3,GpioPin4,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LED0        Gpio_WriteOutputIO(GpioPort3,GpioPin4, FALSE)
#define LED1        Gpio_WriteOutputIO(GpioPort3 ...

然后可以LED0 = ~LED0了吗

网友B:
有PxBSET PxBCLR  PxBSETCLR 这几个都可以进行设置IO的电平。这类似于STM32F1。
但是 LED0 = ~LED0  这类操作不行(或许能但是麻烦)。STM32F1有bitband区所以可以方便使用。

楼主: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u8Flag = TRUE;

    ///<PD05电平设置为u8Flag(LED每一秒状态变化一次)
    Gpio_WriteOutputIO(GpioPortD, GpioPin5, u8Flag);

    u8Flag = !u8Fl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