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HC32F030系统时钟设置参数

楼主(2021-04-07):
不明白HC32F030系统时钟设置参数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void SystemInit(void)
{
    M0P_SYSCTRL->RCL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22ul)));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8ul)));
    SystemCoreClockUpdate();
        _HidePinInit();
}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 (void) //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
    SystemCoreClock = Sysctrl_GetHClkFreq();//获得系统时钟(HCLK)频率值
}

楼主:
假如外部晶体为16MHz,怎样计算系统时钟频率?

楼主:
HC32F030芯片手册上,没有看到“计算系统时钟频率”章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外部晶体为16MHz,怎样计算系统时钟频率?

外部时钟,靠宏定义来设置数值的,或者hclk时候也是靠这个设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时钟,靠宏定义来设置数值的,或者hclk时候也是靠这个设置值

我沒有看到在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时钟,靠宏定义来设置数值的,或者hclk时候也是靠这个设置值
void SystemInit(void)
{
    M0P_SYSCTRL->RCL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22ul)));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8ul)));
    SystemCoreClockUpdate();
        _HidePinIni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沒有看到在哪有

找啊,我也不记得名字了,好像是common文件夹的一个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啊,我也不记得名字了,好像是common文件夹的一个头文件,

你好!是sysctrl.h文件下的嘛?

/******************************************************************************
* Global type definitions
******************************************************************************/
#define SYSTEM_XTH            32*1000*1000u     //默认32MHz,具体值应根据实际系统修改
#define SYSTEM_XTL            32768u            //默认32768Hz,具体值应根据实际系统修改

#define SYSTEM_XTH            32*1000*1000u 是指外部晶体频率嘛?

网友B(2021-05-11):
详细查看寄存器说明

网友C:
请问是哪里不明白啊

网友D:
可以百度一下的

网友E:
实际运行频率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