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结束【每日话题】最近引发热议的「弹匣电池」究竟是什...

楼主(2021-04-07):
#每日话题#

在选购和使用纯电车型时,电池安全是广大消费者极为看重的一点
最近媒体热议的“弹匣电池”,实现了三元锂电池整包针刺不起火
大大提升了动力电池的安全性

弹匣电池是在安全与能量密度方面都很牛皮的三元锂电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难道用上了军用技术?难道比BYD的刀片技术还厉害吗?难道又是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博弈?

一、电芯使用更耐高温材料。电芯正极采用纳米级包覆与掺杂技术,提升热稳定性。电解液添加剂,带来了SEI膜的自修复能力,降低电芯短路的风险。
二,超强隔热电池安全舱。电芯之间用网状纳米孔隔热材料,还有模组耐高温的上壳体,使三元锂电芯热失控互相影响减小。
三,电池冷却系统提升。改善电池内部架构,大大提升了散热效率。配合与模组全贴合的热冷系统,加上更宽的导热管路以及散热通道,从而快速带走电池内部的热量。
四,优化电池管理系统。广汽在电池管理上使用更高级芯片处理数据,并以更高频率采集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响应。

那么弹匣电池究竟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技术才可以保证不起火
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在用户实际的用车体验中会带来什么好处?

所有参与话题讨论的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打赏~
小管家将挑选幸运用户打赏5元哦!

没听说过这个名词啊
弹夹电池的主要意思就是可更换吧 就像抢的弹夹一样

网友:
是营销手段还是真正的技术改革呢

个人认为是营销手段,把股价炒起来。

网友A:
第一,超高耐热稳定电芯
1、电芯正极采用纳米级包覆与掺杂技术,提升热稳定性。
2、电解液添加剂,带来了SEI膜(隔绝有机电解液与锂离子共同嵌入)的自修复能力,降低电芯短路的风险。
第二,超强隔热电池安全舱。
电芯之间用网状纳米孔隔热材料,还有模组耐高温的上壳体,使得三元锂电芯热失控不蔓延至相邻电芯。
第三,急速降温三维速冷系统。
针对电池内部架构进行改造,使其散热面积提升40%,散热效率提升30%。配合与模组全贴合的热冷系统,加上更宽的导热管路以及散热通道,从而快速带走电池内部的热量。
第四,全时管控第五代BMS(电池管理)系统。
核心的芯片与检测传感器等均完成了换新,以更高频率的数据采集提升早发现问题与快速响应的能力。

弹匣电池系统的安全性,是建立在电芯层面(电极材料、隔膜和电解液)的耐高温、模组层面(间隔的仓垫)的耐高温、热管理控制策略层面(水冷板导热和能量快速导出)的高效率、BMS电控层面(24小时数据监控主动冷却降温)的高效率,展开的由内向外的一种解决方案。

在当下材料、技术受限的环境下,这种从辅助性的技术范畴着手,杜绝电池起火,确实是个聪明的做法。

网友B:
能看到电池技术的一步步革新还是很开心的,虽然我没买电动汽车,但是如果越来越好,以后也会换。安全是一方面,储能和能源利用才是重点,电池包不一定被穿刺,但是续航确是实打实的需要

网友C:
电池的发展越来越快  高聚能 新能源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就像钢铁侠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超高耐热稳定电芯
1、电芯正极采用纳米级包覆与掺杂技术,提升热稳定性。
2、电解液添加剂,带来了SE ...

我表示怀疑。
隔热就是阻止热传导,在隔热的同时,散热就一定会是大问题,这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要求,隔热好的同时散热还好,这样的好事不存在的!

@hk6108 :这些公司大多数时候是骗股民,骗Z F,骗补贴
@hk6108 对周围相邻的电池是隔热,然后建立单独快速散热的通道对外散热,这样的结构一定会大大降低空间利用率,而且成本一定会很高
让废热只能从特定的路线流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表示怀疑。
隔热就是阻止热传导,在隔热的同时,散热就一定会是大问题,这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要求,隔热 ...

我也这么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减少发热,靠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

网友E:
科技不断进步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试错证明下的,试试看万一越来越好呢

网友F:
电池技术肯定是未来的核心技术。用电池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G:
这是必然趋势,只是感觉电池归根到底还是会产生污染的!

网友H:
新技术刚出来都是牛B哄哄的,需要大规模的应用上经过验证不出大问题、再优化改进后再验证,反复N次,能够被市场大众接受才是真牛B。

网友I:
其实电池技术中,影响真正普及更重要的因素是电池低温电量保持,这个真正突破了,电池应用会有一个质的突破。

网友J:
    之所以被称为弹匣电池,是因为这套系统采用了类似子弹匣的结构,将电芯放入结构(整个电芯隔热舱采用航天纳米技术,可承受1400℃高温)中,实现安全性的提升。大概意思给电池穿上了防弹和防高温的马甲,就算是爆炸也有外壳保护着,起到的作用也很明显,就是当电池发生爆炸也不会危及到外面,保证了电路和外围的安全,其实我们知道,电动车一旦着火就很难灭火,很大原因就是电池爆炸燃烧后的连锁反应,有了这个,局部电池发生爆炸燃烧也不会危及其他的地方,是很好的安全保护方法。

网友K:
或许还是营销炒作的可能性较大!每见那些花花俏俏的宣传绝大多数是离不开华而不实的噱头,到头来多只是一枕黄粱。俺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只有真实见好了才会为之叫好。走着瞧吧!

网友L:
2个纳米,真香!

网友M:
弹匣电池就是一个个电芯放置在安全舱中,类似“弹匣”,中间采用航空级的二氧化硅级耐高温纳米材料,具有耐高温、绝热的特征,最大程度上可以起到阻燃、隔热的效果

网友N:
LG化学表示不予置评

网友O:
从描述没有看出与弹闸的特性有什么关系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减少发热,靠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

然而针刺的时候是短路 不可能不发热

网友Q:
我最近在研究超容电池,还有NCA,NCM;我觉得大家用电池都是考虑安全性和续航、寿命、性价比等等

网友R:
难道又是偷换概念?

网友S:
降低阻抗
用超导吧

网友T:
电池最重要还是安全性和续航能力,特别是环境温度影响,不要冬天天气一冷,续航能力大幅下降。

网友U: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网友V:
感觉像可以更换电池的黑匣子,,,,,,,,,,,,,,那么耐高温是必须的

网友W:
快乐用电,安全第一。安全乃是硬道理!

网友X:
不是很了解,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Y:
听起来很不错,但是成本估计也比较高,还是得继续发展才行

网友Z:
弹匣电池是在安全与能量密度方面都很牛皮的三元锂电池。

网友AA:
其实弹匣电池还是三元锂电池,只是在保证电池密度提升的前提下安全性能上取得了不错成绩。

网友AB:
弹匣电池所说的“弹匣”就是一个软硬件一体化、具备超高防御能力的智能安全技术。

网友AC:
没关心过这一块,看看大神们怎么说

网友AD:
随着动力电池技术的突破,纯电动车是大势所趋。

网友AE:
纯电动车最主要的就是电池。电池最主要就是能量密度满足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安全、价格足够便宜。支持高倍率充电。钛酸锂如果能解决好胀气和成本问题,那就牛了。

网友AF:
弹匣电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性能提升了,1.超高耐热稳定的电芯,2.超强隔热的电池安全舱,3.极速降温的速冷系统。

网友AG:
主要还是采用了超高耐热稳定电芯,而且电芯隔热舱采用航天纳米技术,可承受1400℃高温

网友AH:
这种电池和以往的可更换电池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网友AI:
锂电池就像个莽汉,经常 小不忍而乱大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