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多项式的乘法与除法

楼主(2021-04-07):
因为电路理论主要是处理的线性时不变集总网络,所以传递函数是有理函数,而有理函数是两个多项式之比。
所以多项式的乘法与除法是电路理论中最常见的运算。

下面用例子说明具体计算过程。

例1,请计算下式:

计算过程:

注:不要使用初中所学的计算方法,太浪费时间,上面计算过程相比较而言,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

网友A:
我对你学历证书表示怀疑,是自己做的证书吗?

楼主:
除法在电路理论中更是常见,简直是家常便饭。

例如:

这就需要知道除法运算。

再例如,想知道下面两个多项式的最大公因子:

可执行简单的除法运算:

可知,最大公因子是x^2+3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你学历证书表示怀疑,是自己做的证书吗?

我是幼儿园毕业。

对这两种运算不熟悉的同志,看略微深一点的电路理论书籍,会痛苦无比,因为这些书籍是直接给出结果的。
具体运算是大一数学教材的内容,人家是不会占用大量篇幅运算给你看的。

本贴内容来自于哈佛大学数学教材。1901年第一版。

这。。。那你怎么都是自学啊,这么厉害;

楼主:
工程师每天用的最多的运算,仍旧是加减乘除,积分运算都少见,即便在原理性学习中碰到,多数都是一重积分。

懂得一点简单的算法,电路设计才能得心应手。
例如,已知待设计的电路输入导纳函数Y为下式,请设计电路?

然后把电阻和电容值scale到实际值,就得到能用的电路了。
整个计算过程,也就是1分钟的事,涉及到的数学计算是小学三年级数学。

网友B:
   长除法的反面:长乘法??倒是第一次听到

楼主:
不管水平高低,任何一个人都有瓶颈问题。
一个人的学识增长,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有固定教材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无差异化成长,虽然学的有好有差。
但是大学以后,就没有固定教材了,此时最多看一些某个行业流行的书籍。此时大多数人的知识增长就到此为止了,这个瓶颈是厉害的。

所以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20年前懂什么,现在还只懂那一点,甚至都有吃老本的可能。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或者说如何继续提升自己,就是个难以找到答案的瓶颈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管水平高低,任何一个人都有瓶颈问题。
一个人的学识增长,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有固定教材的,所以在这 ...

泛泛而谈,不如不谈,你看我在群里问了这么多问题,就没有见你很好的指点下,俗话说达者兼济天下,大师,还是给点实际的指导吧,理论再高深,解决不了问题,就没有啥含金量。

网友D:
不要光搞几个式子,加点思路说明之类的啊,否则就有炫技的嫌疑哦,

楼主:
想看【实战的】,出门左拐有三国演义细列——张飞赵云马超鲁肃。。。

所谓的实战,就是在原理图编辑器里,用text输入公式?原本2分钟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拉长到半小时!!!我是受不了。

楼主:
不许说数字、公式的,我逛了十几年网络,目前还没有,当然了,快手上农民伯伯修电器视频,真的是一个公式都没有,指着电路图说:这个是电阻,这个是三极管。。。

本坛置顶的活动贴,里面有罗姆的课堂,点击网址链接进入,大家去看看那些文档,是不是成堆的公式?

楼主:
刚才看到了罗姆一个关于分压电阻如何选取的文档,这个我们说过了吧???当时有人还要编程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