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请教:stm32f103re可以用雅特力哪颗物料pin to pin替换呢

楼主(2021-04-07):
请教:STM32F103CBT6 ,STM32F103RET6和STM32F107VCT6 分别可以用雅特力哪颗物料pin to pin替换呢,

网友A:
回复如下:
STM32F103CBT6  to AT32f413CBT7
STM32F103RET6  to AT32F403ARGT7
STM32F107VCT6  to AT32F407VCT7 ,硬件注意VDD/VSS区别,软件部分要修改。

网友B(点评):
硬件注意VDD/VSS区别,软件部分要修改。是针对STM32F107VCT6 to AT32F407VCT7 , 还是以上CPU 都要注意呢?

网友:
软件都是小改动,90的应用甚至不改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如下:
STM32F103CBT6  to AT32f413CBT7
STM32F103RET6  to AT32F403ARGT7

请问哪个型号替换STM32F103C8T6兼容性最好,谢谢。

网友A:
at32f413c8t7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学习了,请问,STM32F103CBT6 ,我用到TIMER ,ADC, SPI, 这几个如果用AT32f413CBT7代替,软件有什么需要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