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如何根据stm32做一个五位半精度的宽量程智能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1-04-07):
1.如何提高精度用模块还是程序提高?
2.如何显示检测出电压电流的动态曲线?
3.达到五位半高精度,如何让其稳定输出示数?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你可以考虑考虑使用称重模块那种ADC,可以达到20位或者24位,同时要做好硬件与软件滤波,和PCB板的布局布线,减少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