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标识位没法清除!!

楼主(2021-04-07):
串口发送初始化为(PA9)中断发送方式,初始化代码如下:/* enable COM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9);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9);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10);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10);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baud);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TC);

usart_enable(USART0);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TC))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TC);
                UplinkDrv_Sending((uint_8*)&(USART_TDATA(USART0)));

       }

}
void UplinkDrv_Sending(uint_8 *reg)
{
        if(UplinkFrame.Send.Pc  >= UplinkFrame.Send.Len)
        {
           UplinkDrv_Recv_Creat();
        }
        else
        {
                 *reg = UplinkFrame.Send.Buff[UplinkFrame.Send.Pc];
                UplinkFrame.Send.Pc++;
        }
}

目前是不到发送完一个字节就多次进入该发送中断完成服务程序,导致发送失败。
大拿有遇到相关问题吗?

楼主:
一个回答的没有,这个论坛没有个常驻的版主啊。

楼主: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了。

网友A(2025-05-30):
通常与硬件状态、软件处理逻辑或寄存器操作不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