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变压器,输出波形不是正弦波

楼主(2021-04-07):
1、原理图驱动部分,用SPWM驱动H桥

2、现象
H桥输出波形如图:

加上变压器后H桥的输出波形

求大佬指点,为什么会这样?并且变压器的输出不是正弦波

网友A:
有完整电路没?有滤波没?
方波经过变压器就成正弦波了?

@LcwSwust 好吧,那就是SPWM信号的载波50Hz不能通过高频变压器变成50Hz正弦波
@怀揣少年梦 :做个开关电源将V_MOS升到3000V,H桥接LC滤波后输出正弦波。
@LcwSwust :那样的话就得用工频变压器升到3000V,可是我想用高频变压器这样做
@LcwSwust :那就不能用高频变压器产生3000V的正弦波了。不是为了隔离
@怀揣少年梦 :若需隔离,也可从前面考虑隔离,这里的H桥输出经LC滤波后就可接到负载了。
@怀揣少年梦 :变压器换成LC滤波即可。若需隔离,就加个工频变压器。
@LcwSwust :那我如果要让变压器产生50Hz的正弦波,请大神赐教一下要怎么调整电路?
@怀揣少年梦 :调制波50Hz,对于高频开关变压器来说,在短时间内相当于直流,会饱和。 如同给高频变压器接入50Hz的波形。
@LcwSwust :就是要用高频变压器产生3000V的高压50Hz正弦波,SPWM 载波40K,调制波50Hz
@怀揣少年梦 :若是开关电源那种变压器,则存在饱和的可能, 建议换成工频变压器试一下。

楼主:

@zyj9490 :加LC也是可以,但是没有波形
@怀揣少年梦 :按道理频率足够高,磁心不包和,原边和次边电压产生正负向方波。二边加点漏感能量吸收网络RC吧
@zyj9490 :用的是双极性SPWM。您是说在变压器输出端滤波吗?后面我测试了加了LC滤波,压根没什么波形。而且H桥的输出那里变形了
这是正反向方波来的,要滤波,才能得正弦波基波。这是DC-AC
这是变压器部分的电路

楼主:

整体的电路和这样是差不多的

@zyj9490 :那H桥那里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变了
四个二极管就是漏感能量吸收用的。
@zyj9490 :就是用的SPWM,驱动H桥,H桥后接变压器的,但是没有波形。而且H桥原本的SPWM波,变成了杂乱的波
这是的DC-AC的方案,加一个PWM调节DC值,就构成一个好的闭环(幅值)可控的正弦重生糸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