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IIC没有波形

楼主(2021-04-07):
求助大佬们。板子IIC接的是PB8和PB9,配置也是照抄官方的,系统时钟也调好了,不知道为啥就是没波形,SDL和SDA一直是低电平。发从机地址也就超时了。这个是配置代码
i2c.h
#ifndef I2C_H
#define I2C_H

#include "gd32f4xx.h"

#define I2C0_SPEED              400000
#define I2C0_SLAVE_ADDRESS7     0xA0
#define I2C_TIMEOUT                                                 100000

enum I2C_ErrNum
{
        I2C_ERROR = 0,
        I2C_OK,
        I2C_START_TIMEOUT,
        I2C_SLAVEADDR_TIMEOUT,
        I2C_BUFEMPTY_TIMEOUT,
        I2C_REGADDR_TIMEOUT,
        I2C_DATA_TIMEOUT,
        I2C_STOP_TIMEOUT

};

void i2c0_init(void);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void i2c0_gpio_config(void);
/* configure the I2C0 interfaces */
void i2c0_config(void);
enum I2C_ErrNum i2c0_codec_byte_write(uint8_t data, uint8_t regaddr,uint8_t slaveaddr);
#endif  /* I2C_H */
i2c.c
void i2c0_init(void)
{
        i2c0_gpio_config();
        i2c0_config();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i2c0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B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connect PB8 to I2C0_SCL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4, GPIO_PIN_8);
    /* connect PB9 to I2C0_SDA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4,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9);
}

/*!
    \brief      configure the I2C0 interface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i2c0_config(void)
{
    /* enable I2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 configure I2C clock */
    i2c_clock_config(I2C0,I2C0_SPEED,I2C_DTCY_2);
    /* configure I2C address */
    i2c_mode_addr_config(I2C0,I2C_I2CMODE_ENABLE,I2C_ADDFORMAT_7BITS,I2C0_SLAVE_ADDRESS7);
    /* enable I2C0 */
    i2c_enable(I2C0);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0,I2C_ACK_ENABLE);
}

/*!
    \brief      write one byte to the I2C slave
    \param[in]  data
    \param[in]  register address/only wrte data if NULL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enum I2C_ErrNum i2c0_codec_byte_write(uint8_t data, uint8_t regaddr,uint8_t slaveaddr)
{
                uint32_t timeout = I2C_TIMEOUT;

    /* wait until I2C bus is idle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I2CBSY));

    /*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art_on_bus(I2C0);

    /*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
                        if(0 == timeout--)
                        {
                                return I2C_START_TIMEOUT;
                        }
                }

    /*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slaveaddr, I2C_TRANSMITTER);

    /*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
                        if(0 == timeout--)
                        {
                                return I2C_SLAVEADDR_TIMEOUT;
                        }
                }

    /* clear the ADDSEND bit */
    i2c_flag_clear(I2C0,I2C_FLAG_ADDSEND);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is empty */
    while(SET != 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TBE))
                {
                        if(0 == timeout--)
                        {
                                return I2C_BUFEMPTY_TIMEOUT;
                        }
                }

    if(NULL != regaddr)
                {
                        i2c_data_transmit(I2C0, regaddr);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
                        if(0 == timeout--)
                        {
                                return I2C_REGADDR_TIMEOUT;
                        }
                }
    }

    /* send the byte to be written */
    i2c_data_transmit(I2C0, data);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
                        if(0 == timeout--)
                        {
                                return I2C_DATA_TIMEOUT;
                        }
                }

    /*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op_on_bus(I2C0);

    /* wait until the stop condition is finished */
    while(I2C_CTL0(I2C0)&0x0200)
                {
                        if(0 == timeout--)
                        {
                                return I2C_STOP_TIMEOUT;
                        }
                }
                return I2C_OK;
}

main.c
void initialization(void)
{
        led_gpio_config();
        systick_config();
        i2c0_init();
}

int main(void)
{
                enum I2C_ErrNum err = I2C_ERROR;

                initialization();

                 /* turn on LED5*/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1);

                err = i2c0_codec_byte_write(1,NULL,0x18);
}

网友A:
你这while(1)死循环没有,执行一次就结束了。

网友B(2025-05-30):
IIC总线为开漏输出,必须外接上拉电阻。若未接上拉电阻,SDA和SCL线可能因浮空而被拉低。

网友C:
在SDA(PB8)和SCL(PB9)引脚上分别添加4.7KΩ上拉电阻至VCC。

网友D:
硬件连接错误?

网友B:
引脚可能存在虚焊、短路或与其他信号线干扰,导致信号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