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β参数的测量

楼主(2021-04-07):
晶体管的参数,可以使用晶体管特性曲线分析仪,从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曲线上量取。

但是这个仪器不便宜,动辄5K往上走,烂的不成样、老掉牙的也要1K多,所以如果没有相关仪器,可以使用更绝的方法。

如下图所示的PNP晶体管,发射极开路,BC结加上偏置。

此种接法下有下面结果:

可见,只要能测出发射极相对于基极的悬浮电势,就能得到af和βf的参数。

对于通用性三极管,这个电压Veb是0.1V左右------当βf=100时,Veb等于4.6个热电压VT,大约是120mV,所以普通的三位半万用表就可以(最好是高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