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CT6 读保护解除不了

楼主(2021-04-07):
GD32F303CCT6 读保护解除不了,用jlink 连上去,加读保护跟解除读保护的选项都是灰色的。

除了这个问题,wwdgt 也是有问题的,感觉就是 预分频,4096。根本就没有分。
cpu 就不能做其他的事了,开启wwdgt 芯片就复位。

网友A(2025-05-30):
当前使用的 J-Flash 版本可能对 GD32 系列芯片支持不完善,导致读保护相关选项不可用。

网友B:
在 J-Flash 中可能未正确选择 GD32F303CCT6 芯片型号,导致工具无法识别其特定功能。

网友C:
对芯片进行全片擦除,然后重新连接并尝试解除读保护。

网友D:
用 GD32 官方提供的 GD-Link Programmer 。

网友A:
WWDGT 的预分频设置不正确?

网友E:
WWDGT 的窗口值设置不当?

网友F:
硬件连接不良或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 WWDGT 工作异常。

网友G:
代码逻辑错误?

网友H:
更新 J-Flash 到最新版本。

网友I:
检查烧录器与微控制器的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I:
高级别保护可能无法通过常规方法解除,建议仅在必要时启用。

网友J:
使用J-Link

网友K:
确保硬件连接正确

网友L:
GD32F303CCT6与STM32F103芯片架构相似,可以使用J-Link 工具尝试解锁。

网友M:
解除读保护前建议备份Flash内容,防止误操作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I:
改用JLink工具

网友N:
使用的烧录工具和芯片固件为最新版本。

网友O:
通过专用工具

网友P:
BOOT0和BOOT1引脚的设置正确。

网友Q:
解除读保护可能需要特定的硬件和软件工具

网友R: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S:
有时复位芯片可以解决一些临时性的问题。

网友T:
手动修改选项字节

网友U:
解除后重新上电,检查Option Bytes是否恢复

网友V:
使用J-Flash软件解除读保护

网友W:
需通过工具重置而非手动操作

网友X:
可以尝试通过硬件复位或软件复位来复位芯片。

网友Y:
有时固件或驱动的更新可以解决已知的问题。

网友Q:
操作过程中切勿断开电源,否则可能损坏Flash或导致芯片锁死。

网友Z:
必须正确设置BOOT0和BOOT1

网友AA:
确保烧录器和单片机连接牢固,检查插头和插座是否紧密对接,避免松动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B:
断电后重新上电,重复解锁流程。

网友:
GD32F303与STM32F103指令集兼容

网友AC:
将BOOT0拉高,BOOT1拉低,进入ISP模式

网友AD:
检查电源和地线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AE:
硬件连接不稳或电源晃动会让设备运行不正常,得检查线路和电源。

网友AF:
高级保护复杂,通常不用,除非特殊情况才打开。

网友AG:
完全禁止外部读取Flash内容,通常用于防止代码泄露。

网友AH:
操作时确保VCC稳定

网友AI:
解密前备份内容,以防不小心操作丢失重要数据。

网友AJ:
确保烧录工具和固件都更新到最新,以支持最新芯片

网友AK:
复位芯片能像按个暂停键,让单片机休息一下,有时能解决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