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VE引脚和STM32F407VE引脚不兼容

楼主(2021-04-07):
#技术资源# AT32F407VE引脚和STM32F407VE引脚不兼容!19脚AT是地,ST是正!上电就冒烟

网友A:
与107兼容

网友B:
使用AT32F407AVE  引脚兼容。你实验过了吗?可以替换407吗?

网友:
AT32F407AVE  pin兼容,不过现在缺芯时期,只有AT32F407有货,407A需要下订单后才会生产

网友C:
AT32F407AVE除了引脚与AT32F407VE有差异外,其他功能和指标还有区别吗?

网友D:
完全一样的  只是pin脚调整了一下。

网友E(2022-08-11):
问题解决了吗,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叶工19866620108

网友F:
我晕,你这也够马虎的。

网友G:
AT32F437可以的,144pin的话注意下143pin就行,雅特力是接地的。

网友H:
没问代理和支持吧?

网友I:
程序是兼容的吗

网友J:
AT32F407VE性能怎么样

网友K:
这个还不能直接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