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 x “大师” 言论 中 关于 迟滞回线 的坐标图

楼主(2021-04-07):
前些时 某 “大师” 说这个图片是错误了几十年。   现在看,至少到 2017 年,巨头 Ti 的器件手册中,这种曲线 仍然是 他 号称“错误”的。   看来就算 国际上,也不一定 有多少人 认可他的 结论吧。

网友A:
这种由状态确定输出的电路,必须采用状态空间(或相空间)表述。

网友A:
那厮所说的那个“Z”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平衡态构成,上下横线是稳定平衡态,而那条斜线却是不稳定平衡态。不稳定平衡态是不能作为稳定输出特性的,所以输出特性图中本就不该有那条线。

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特性是由两条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再加上状态转移线段(相轨迹)构成,那就是“迟滞回线”。

网友B:
详细的理论研究论文,3-40页,说实话,我看着都晕,你们半软半硬的工程师要是能看懂,那就神了!!

下图所示的突变点,在数学特性上,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数学处理就非常困难。

HWM
详细的理论研究论文,3-40页,说实话,我看着都晕”,那厮看不懂是正常的,否则不会搞出个“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不是一般菜鸟,跑《相空间分析》教材上能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C:
请问徐坤女士你怎么解释?

网友B:
本人的帖子,跟质检员一样,让某些同志现原形。

例如某个研究了40多年电路的老专家说:荒谬!

按照老专家这个标准,下图第一排是实测曲线,这里面几乎没有一个符合的,也就是说:都是荒谬的。

网友B:
关于施密特触发器的正确曲线,本人已经给过证据了,下图是测量和仿真结果:

关于示波器实测曲线,证明上图是对的,示波器实测曲线的证据已经发过2个帖子了,不想再重复。

如果谁还要继续抬杠,你就慢慢自己杠吧。

自施密特触发器电路的提出,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对施密特电路的具体工作机理并不熟悉(主要是严格的数学分析非常困难),导致这种错误的迟滞回线曲线使用了半个世纪。

但是最近20多年,有许多教材开始校正这个错误说法了,其中我见过3本英文教材明确指明这个错误:

但是由于上图中这种错误的曲线,使用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想要在所有教材中都一下全改完,是不可能的,需要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施密特触发器的正确曲线,本人已经给过证据了,下图是测量和仿真结果:

按你最开始的说法,贴个 国内发行比较广的教材中 表达错误 的图。 不要再拿这种 白皮 故意画错的图来 混淆是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最开始的说法,贴个 国内发行比较广的教材中 表达错误 的图。 不要再拿这种 白皮 故意画错的图来 混 ...

现在电工说话水平这么高了??高到这两句话,我读了几遍都读不懂,到底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工说话水平这么高了??高到这两句话,我读了几遍都读不懂,到底在说什么? ...

再贴两张图:
除了之前 Ti 2018年版本的,再贴张 NXP 的。
   教授 先去 这两家大厂 纠错,再来坛子里吹 NB 吧。
另外 一张图就 有些意思了,这个 大概是 什么 电工委员会 的 标准符号,  教授立功了!赶紧去责令 委员会 立刻 更订 正确的标准符号。

这段话,教授会不会 也 看不懂?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贴两张图:
除了之前 Ti 2018年版本的,再贴张 NXP 的。
   教授 先去 这两家大厂 纠错,再来坛子里吹 N ...

我上面说的非常清楚,目前全世界模电教材上十万本之多,但我只看见过3本书指明这个问题的。

例如最新的某著名教材,仍旧用这个图:

如果算上论文,更是多如牛毛。例如2017年某论文:

有些论文,测量错了仍浑然不知:

如果简单地按照比例算,10万:3,几乎是完胜。

但是这10万多教材论文,关于这个图是怎么来的,全都没有严格的理论推导,只是简单的定性分析。
所以,人数多,也照样可能是错的。

网友B:
我突然明白,为何我们和东边的那个国家,要施行目前的管制了,而其它国家可以自游皿煮了。

出现这种困境,真是迫于无奈,原因是民风过于愚昧了。

以目前讨论是施密特为例,人家是有严格的理论分析,有示波器实测结果,有理论证明为何常见的那种图形是错的,但某些同志,死活就是不信。

好吧,我得撤了,和农民伯伯聊天,太费劲了。

HWM
这个图是更改了输入输出特性,本质上改变了原来电路的反馈关系,致使“Z”中斜线也变成稳定。忽悠而已!

网友D:
早在蔡绍棠80年代写的电路教材里就看到过z字传输曲线了,人家老蔡也算是真正的大师了,其实电子界还是有一些华人大师的,像施敏,蔡,镐坤等。可能施和蔡将来也会像高那样得诺贝尔也说不定哦。
非线性电路方面的书也不算多,搜索下载看了下,8楼那图貌似还是蔡的学生编的书上的,那本书基本都是蔡80年代那本书上的内容简化的,看来经过蔡授权的……

简单的说来,一般模电教科书介绍正反馈施密特传输曲线时用的都是理想运放和理想电阻模型,是无法表示状态跳变的,因为没有电压或电流的微分项,但是实际上电路中总会有stray电感或电容的,所以或许可以看作让L或C趋近于0得到状态转换的特性. 一般本科模电教科书上是不会深究这问题的,毕竟篇幅有限,就是最基础的内容都很难全部介绍给学生,也不用过于吹毛求疵。对于一般应用工程师用那个“错”图其实不影响应用,如果是专业的振荡电路设计者,谁没读过几本非线性电路或系统的书呢。不同阶层需要不同深度罢了。

HWM
分析这个电路无需L,只需RC即可,

网友B:
最后,如果你以为大学教授就会玩玩纸上谈兵,那你看到人家的书,就会失望了。

例如目前网络上写书做视频的,我看到的都是玩仿真器的
但是人家大学教授的书,曲线都是实测的,例如1N3716隧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人家顺道解释了下为何测出个迟滞回线。

电工们要是能不玩仿真器,拿个仪表过来实测,然后再笑话人家只会纸上谈兵,才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早在蔡绍棠80年代写的电路教材里就看到过z字传输曲线了,人家老蔡也算是真正的大师了,其实电子界还是有一 ...

80年代没有详细论述,是1991年之后才有的完整论证。

这个老帅哥91年获得博士学位,当年就凭借此论文,获得了国际电路理论与应用期刊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如果你以为大学教授就会玩玩纸上谈兵,那你看到人家的书,就会失望了。

例如目前网络上写书做视频 ...

不要转换话题,更不要随便扣帽子。  再说一次:
   教授 应当先去 纠正 这几家 国际大厂 数据手册中 的错误, 更应该先去 责令 电工委员会 更订 新的 正确 标准符号。
   先做好 标准的 事情吧,再来 教训 俺们这样的 土电工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转换话题,更不要随便扣帽子。  再说一次:
   教授 应当先去 纠正 这几家 国际大厂 数据手册中 的 ...

你太搞笑了,人家怎么写是人家 的事,我又不是国际学术警察,管人家干什么??

当然了,他们要是来逛21IC,可以聊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0年代没有详细论述,是1991年之后才有的完整论证。

这个老帅哥91年获得博士学位,当年就凭借此论文,获 ...

我是仅是说教科书,没说论文,深入学习一个领域确实是以论文为主。
蔡那本教材是80年代写的,你贴图的他学生那个书大多数基本都是直接搬他那本的内容,不过我看前言说他将来会写一本高级内容的续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仅是说教科书,没说论文,深入学习一个领域确实是以论文为主。
蔡那本教材是80年代写的,你贴图的他 ...

80年代的那本书,只说了张弛振荡器、FLIP-FLOP(相关内容我已经发帖说过了),没说施密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早在蔡绍棠80年代写的电路教材里就看到过z字传输曲线了,人家老蔡也算是真正的大师了,其实电子界还是有一 ...

施密特电路是双稳态电路,其分析必然涉及动态电路分析方法,而动态电路分析基础就是相空间(或状态空间)理论。相关电路中涉及到至少一阶非线性(譬如RC),由此可以得到完整的分析。如果感兴趣,本论坛就有相关论述。

可以非常明确地说,那个“Z”是错的,这不仅存在于施密特电路中,在弛张振荡器分析中也存在有类似的缪误。

相关电路都是动态电路,必须采用动态系统分析方法才能得到合理的分析。“Z”仅仅涉及到平衡态,而不区分稳定与否,由此甚至可以得到“正反馈运放跟随器”这样的荒谬结论。

你那坨屎,只有你自己能玩
HWM
@ELECTRODUMMY :估计你也玩不了...
你爱怎么“论述”不干我的事,你爱玩啥玩啥你自己玩去。

网友A:
分析此类动态电路的理论早就有了,只是那些人没有掌握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此类动态电路的理论早就有了,只是那些人没有掌握而已。

你什么都会,但是一篇论文也写不出来。

或者准确地说,只能在论坛上发表,发表了几百篇所谓的【反面教材】。

HWM
“你什么都会”,这个问题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比那些“专家”会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施密特电路是双稳态电路,其分析必然涉及动态电路分析方法,而动态电路分析基础就是相空间(或状态空间) ...

你那破血糖,确实只有你普通又自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分析此类动态电路的理论早就有了,只是那些人没有掌握而已。

UPUPU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是说x大错了。第一次看到你顶H大师,H大师心中万分感谢。UPxUPxUPx。

错不错的正常智商的人,估计都看得出来吧,他不敢要求 Ti、Nxp 更改出版的 PDF,更不敢去要求电工委员会修改标准符号,只敢在坛子里说什么 大陆的 教材错了 几十年。正常的学术争论,他扣人一堆帽子,假装看不懂别人的话。
   白皮们的 巨型公司 也是错了 几十年,就不敢去 BB 了。    这个曲线 真的 错了 吗?

只会卖弄、胡搅蛮缠,  典型的 一个 孔乙己。

网友B:
太搞笑了,作为一个有过一定学术训练(上过大学)的电工,看问题不看谁说的有理,而是简单地按照某个说法的数量多少,来判定正误。根据经验,8成以上的几率,上的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是说x大错了。第一次看到你顶H大师,H大师心中万分感谢。UPxUPxUPx。

“UPUPUP”是顶起来的意思,是中性。这个不能看人多人少,书多书少,搞投票表决,要看谁能笑到最后。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顶要顶对地方。这个问题的确不易理解,前几年测试施密特输出何时转态,就觉得输入位准怪怪的,不好确定。 ...

顶不全是赞同的意思,也可以是关注存疑继续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PUPUP”是顶起来的意思,是中性。这个不能看人多人少,书多书少,搞投票表决,要看谁能笑到最后。 ...

就楼主给的那种图,这些书籍或者**,无一例外,都是没有严格证明的,绝大多数都是简单的定性分析,或者简单地推导一下翻转电压转折点。

然后使用叠加原理得方程:

知道输出电压是正饱和还是负饱和,据此就推导出了VTH和VTL

也就是说,连个像模像样的证明过程都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