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气工程师的方法玩模电之一种新的调电路的方法

楼主(2021-04-07):
这几天在调rcc,从最简电路开始焊接

这种搭棚焊的方式,太容易短路,调试元件慢。
用万能板,烧元件更麻烦,这种焊盘,弄几次就脱落。

几经折腾后,太难受。想起以前做电工接线的端子排,重新搭了个电路

楼主:
准备材料如下:
1、压端子钳
2、螺丝刀
3、TB1512端子排数个,及短接片
4、端子
5、电线若干
6、剥线钳

@hqgboy :买的,经常用
螺丝刀右边这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这是接线效果:
初级

次级

楼主:
端子接线图设计如下:

楼主:
上电成功输出5V:

网友A:
下图这个东西,我用了15年了,现在仍在用,我在论坛上发的示波器测试结果,大部分电路都是在这个板上搭的。

网友B:
这种方法在通常的普通电路实验验证时确实可以使用。

一般而言,对于电路的分布特性几乎无要求的场合(只要能满足功率需求)都可以采用此法。

楼主:
此法优点:
1、适合元件较少的功率器件
2、更换元件快,一把螺丝刀就搞定。我在淘宝买的都是元件套餐,每种只有10个或5个,弹药较少。如果用焊接损耗大。
3、像RCC这种吃调试的电路,加快调试进度。
调试心得:
1、变压器不容易坏,焊上线加端子。tl431反馈不容易坏,用万能板焊成组件,然后加上端子。
2、频繁调试的元件,单独占用端子排。
3、网上还有最大60个端子的端子排,我自己备有TB1512.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批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用洞洞板焊接,后来发现有面包板,面包板底部粘在金属鉛笔盒,金属盒接根线接地,AM收音机丶FM发射机 ...

肯定的,他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老是用螺丝刀拧来拧去的,两天一用就腻了。

这种洞洞板才10几块钱,3,50个零件的电路都能搭起来,几乎是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用洞洞板焊接,后来发现有面包板,面包板底部粘在金属鉛笔盒,金属盒接根线接地,AM收音机丶FM发射机 ...

我的很多器件,都是从电动车充电器上拆的,比较大个,引线较粗,应该插不进,这个是功率。元件参数错误,13003冒烟的温度,摸一下都烫伤,决定融化塑料。

网友D:
现在做pcb便宜了,已经把洞洞板、面包板统统扔到垃圾桶了 - -
需要验证、调试个电路就画个板子回来测试下,成本义工也就一二十块钱。

不过想起当年面包板上搭的第一个电路  晶振是否ok的测试电路,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上,腿脚最粗的是输出整流二极管(下图编号1),插进去确实费劲,除此之外,其它都是很容易的(编号2和3是相对第二和第三粗)。

网友A:
楼主那个工具,估计没有我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工具,估计没有我这个好用:

面包板用过一次,得买质量好的,搞出接触不良,查线很烦躁。端子排拧的紧,也不贵,一盒才60多。

网友A:
碰到一个哪怕是8脚的芯片,用这个大老粗的设备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一个哪怕是8脚的芯片,用这个大老粗的设备怎么连接???

我的变压器是这么处理的,轧带一捆,防止拉断。

网友E:
too young too simple!看看几十年前的红灯收音机怎么接线的吧。端子排多少钱,一根铜线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o young too simple!看看几十年前的红灯收音机怎么接线的吧。端子排多少钱,一根铜线多少钱?
...

铁的端子排,零卖2元到3元。铜线可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粗的或者不在2.54mm格点上的,另外焊接较细的线。使用面包板就是方便实验,当初音质控制器就是用插面包 ...

你的电阻引脚都是黑色的吗?你有好多中周呀。
思路是一样的都是加引线再加端子。我调rcc电阻时,想着有个功率变阻器就好了。

网友F:
86年,我都是用图钉+橡胶板做实验,把原件用图钉压在橡胶板或三合板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放久了引脚氧化但不影响插接,这是插面包板专用的,大部分折成冖形,这一盒是三年前重新整理的。
会 ...

请教用可调电阻调试用什么好?

我准备用这个十段开关,做个,接在电路中,快速调试。还有可调电容,十进制的你有做过吗

网友A:
怎么老是模仿我??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用可调电阻调试用什么好?

我准备用这个十段开关,做个,接在电路中,快速调试。还有可调电容,十进 ...

淘宝方案很多

这个你没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86年,我都是用图钉+橡胶板做实验,把原件用图钉压在橡胶板或三合板也很好用。 ...

可变电容,有研究过吗,要全部并联。有没有比较好的思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有研究过吗,要全部并联。有没有比较好的思路

那看你做什么用?通用的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看你做什么用?通用的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精度要求不高,调试用。
调试的时候,买了各种元器件套餐,最后发现换来换去,很麻烦。
不如搞成可调的,可以确定电容值,也可通过调节电容,找到变化趋势。
大致在1nf到100nf,可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调试用。
调试的时候,买了各种元器件套餐,最后发现换来换去,很麻烦。
不如搞成可调的, ...

用拨码开关焊上一组电容行么?

网友G:
有现成的板子,直接插线的,像中学物理课上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现成的板子,直接插线的,像中学物理课上的那种,

看来都是用面包板的。都觉得工业级的东西不靠谱?这个小RCC,马上要接22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容只有AM收音机的电容量比较大,刚好我前几楼有拍照出来,但也只几百pF,并且Cmax/Cmin比例不大, ...

我设计了一种串联的,非常适合波段开关的,可变电容
编了个程序算了一下,如下

从100p-100n,三个波段开关,准备用于开关电源调环路,精度以我的电容电感表为准。
用E6组成的,其中有两种需要特别处理。

你看用什么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容只有AM收音机的电容量比较大,刚好我前几楼有拍照出来,但也只几百pF,并且Cmax/Cmin比例不大, ...

忘了说波段开关了,用11段波段开关,5块钱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电成功输出5V:

叶工就是牛

楼主:
想了一下,电阻可以如上图,电容搞个空档
改进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2uF以下用麥拉电容。是我直接布线感光洗单面板子。
制作电阻丶电容箱很累的,好未必好用。我是有做5W ...

你是骨灰级电子高手,我是调试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改进方法,加快调试。
可变电阻,种类多,技术方案多。可变电容,突然发现如你所说,一些多联的收音机空气电容还有,但是容量少的可怜,开关电源type-III补偿器,100nf-100pf,够用了,一搜没有。这个容量分布电容什么的可以稍微忽略。我不要求精度有多高,能用就行,省得调试环节换来换去,一个不小心出个问题,炸元件,又得查故障。
工欲善,必先利其器,有总比没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2uF以下用麥拉电容。是我直接布线感光洗单面板子。
制作电阻丶电容箱很累的,好未必好用。我是有做5W ...

我在淘宝赌电容杂包了,看看运气,是薄膜电容,26元,18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