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已知外部晶体16MHz,系统时钟怎样设置的?

楼主(2021-04-07):
请教:HC32F030芯片,已知外部晶体16MHz,系统时钟怎样设置的?

网友A(2022-12-07):
你想要设置成多少主频啊?

网友B:
你先查一下这个芯片的时钟树,你按照时钟树配置就好了

网友C:
系统时钟就PLL就好了,这芯片支持多少频率的输入啊?

网友D:
你随便找个官方的demo例程,然后看看时钟配置就好

网友E:
默认应该可以不设置吧

网友F:
还没用过这芯片,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查找初始化时钟部分能查到吧

网友G:
就官方例程,官方的电路,和推荐,就可以不配置了,这样你还省事儿

网友H:
你是想修改主频么?

网友I:
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手册,看看时钟配置流程才好

网友J:
请问一下,原来官方使用的外部晶体是多少频率的呀?

网友K(2023-01-16):
建议楼主看看芯片参考手册的系统时钟树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