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着个函数的作用,现在搞懂。

楼主(2021-04-07):
为什么看不懂也没有注释,用这个单片机花费好多时间

网友A:
光这里是看不出来的,这取决于DLL_ZERO_STRUCT是什么东东
有可能是初始化为零的意思

楼主(点评):
没有解释

网友B:
如果定义的是局部变量的结构体,成员值是随机的。
这个时候,如果用户对某一个成员没有初始化,
那么在库函数里面配置的时候,使用了这个成员,那么某个寄存器可能被初始化了随机数……

所以这个函数是清零局部变量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定义的是局部变量的结构体,成员值是随机的。
这个时候,如果用户对某一个成员没有初始化,
那么在库函 ...

没有解释

楼主:
官方也不给一个解释

网友A:
没有解释不代表没有定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释不代表没有定义嘛

你是原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释不代表没有定义嘛

网友A:
被我说对了,就是清零嘛,这个dll_memclr也不是标准的库函数
还不如这么写 xxxx_typedef val_xxx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我说对了,就是清零嘛,这个dll_memclr也不是标准的库函数
还不如这么写 xxxx_typedef val_xxx = {0};
...

这个函数用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用不用

xxxx_typedef val_xxx = {0};这种写法也可以清零,不用调用那个函数了

网友B:
这个函数是清零局部变量结构体,解释够简单了吧

网友C:
就是初始化为0的意义,看函数名就知道,一步一步看定义。
而且楼上有个网友说得不对,局部结构体变量写成={0},严格来说,可能只初始化第一个元素为0 ,但是一般会全部赋值0,得看编译器。
实际上速度最快的是调用memset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