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3]
连港工兵破碎锤 型号YSW-9 钎杆直径100mm

楼主(2021-04-07):
一、磨合期的特点
1.磨损速度快
由于新机器零部件加工、装配和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其摩擦表面粗糙,配合面接触面积较小,表面的承压状况不均。机器在运行过程中,零件表面的凹凸部分相互嵌合摩擦,磨落下来的金属碎屑,又作为磨料,继续参与摩擦,加速了零件配合表面的磨损。因此,磨合期内容易造成零部件(是配合表面)的磨损,磨损速度快。这时,如果超负荷作业,则可能导致零部件的损坏,产生早期故障。
2.润滑不良
由于新装配的零部件的配合间隙较小,并且由于装配等原因,很难配合间隙的均匀性,润滑油(脂)不易在摩擦表面形成均匀的油膜,以阻止磨损。从而降低润滑效能,造成机件的早期异常磨损。严重时会造成密度配合的摩擦表面划伤或咬合现象,导致故障的发生。
3.发生松动
新加工装配的零部件,存在着几何形状和配合尺寸的偏差,在使用初期,由于受到冲击、振动等交变负荷,以及受热、变形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磨损过快等原因,容易使原来紧固的零部件产生松动。
4.发生渗漏现象
由于机件的松动、振动和机器受热的影响,机器的密封面以及管接头等处,会出现渗漏现象;部分铸造、加工等缺/陷,在装配调试时难以发现,但由于作业过程中的振动、冲击作用,这种缺/陷就被暴露出来,表现为漏(渗)油。因此,磨合期容易出现渗漏现象。
5.操作失误多
由于对机器的结构、性能的了解不够(是新的操作者),容易因操作失误引起故障,引起机械事故。
排查原因要考虑这几个方面,1,启动马达,没声音,说明没通电,建议检查电瓶桩头是否接触不良或烧坏。如过你先确认液压总开关是提上锁死的,因为有很多机型,在液压总开关没有开启时,是无法启动的,非常人性化的设计但会让一些刚开始接触的人一时间无法适应。
  2,启动马达动了,但是转速慢,声音有气无力的样子,说明蓄电池电力不足了,建议检查发电机皮带是否正常,测测发电量,如果都正常,通常情况下,你就只能打电话给挖掘机持有者,告诉他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持有者需要掏钱替换的蓄电池了,好消息是,通常旧的蓄电池替换下来的可以省一部分钱。
  3,启动马达,转速正常,声音正常,可发动机就是启动不了,说明油没到,建议你清理柴油管路是否被堵,两个容易被堵的点是,柴油箱底处和手油泵处的小滤网。还有可能就是换滤芯时进了空气,拧松排气螺丝,用手油泵泵油,就能排除空气。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小挖掘机采用的是洋马的某款发动机,取消了手油泵,而在进入柴油滤芯的油管处增加了一个小电子油泵,所以我们在打开电源后会听到发动机处哒哒的声音,这个小电子泵和电喷机的高压电子油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小电子泵起到的也就是增加油管内柴油流量的作用罢了,但是这个泵一旦出现了问题,也会造成发动机无法启动,或者启动后马上又熄火。
  挖掘机驾驶员有时也会遇到正好相反的问题,就是无法熄火,钥匙拿下来,也不熄火,这种情况通常是熄火拉线没有拉动造成的,自己打开发动机盖,将拉线头推到位,就能熄火,熄火拉线的问题同样也会造成无法启动。
冷车容易启动,热车难以启动,与通常的理解不同,这种情况发生的症状是,早晨或是气温低时,容易启动,机器水温升高到一定的温度后,熄火再启动,就无法启动了,要等到机器温度下来后,才能再启动。这种情况在旧机器中常见,通常认为是因为柴油油质不行造成了柴油泵的磨损导致,需要校油泵,校油泵是个技术活儿!
详情咨询电话:159961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