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3怎么配置管脚上拉输入

楼主(2021-04-07):
Gpio_InitIOExt(3,2,GpioDirIn,TRUE,FALSE,TRUE,TRUE);

网友A(2022-12-07):
它这个没有demo么?

网友B:
可以先看看官方提供的例程,应该有输出输入配置的吧

网友C:
看看手册呗,或者看看代码,就仿真看就能看到如何配置的

网友D:
你发的这个好像是跟中断有关系吧

网友E:
没用过这芯片,我想用来着,正好赶上缺货,就错失这机会了

网友F:
我晕,这是不看官方Demo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