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线圈的电阻怎么这么大

楼主(2021-04-07):
我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了变压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初级线圈电阻。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电阻很小,0.3欧姆。电压互感器的初级线圈电阻阻值很大,接近6K欧姆,次级线圈电阻也有5欧姆。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呀。
不仅如此,我用LCR表测量电压互感器初级线圈的电感量,100HZ频率,电感量竟然是负直。实在是经验较少,不理解。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就是功率很小的变压器,使用的绕线线径很细,自然直流电阻要大得多。

网友B:
电压互感器我一般用2mA:2mA的,楼主应该是初级5欧、次级6K吧?还有楼主的变压器初级0.3欧,那得很大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互感器我一般用2mA:2mA的,楼主应该是初级5欧、次级6K吧?还有楼主的变压器初级0.3欧,那得很大功率的 ...

2mA:2mA,这个不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吗?我用的电压互感器,初级6K,次级5欧姆

楼主:
这是我的测试情况,测量电压互感器,初级线圈电感竟然是-490H,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mA:2mA,这个不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吗?我用的电压互感器,初级6K,次级5欧姆 ...

我用的电压互感器是2mA:2mA的电流互感器,输入串联150K的电阻(最高输入300V AC)。你可以某宝搜到,电压互感器也是用电流互感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