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请问M031系列的APROM的FMC擦写为何数据出错

楼主(2021-04-07):
fm, ROM, BLE, pd, TE, ISP
我是要从0x9000后边读26k的数据写到后边0x2800,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数据老是校验不通过(每写进去四个字节后再读出来,与写的值进行比较)。SYS_UnlockReg();FMC_ENABLE_AP_UPDATE();FMC_ENABLE_ISP();这几个锁也都打开了,但是不行。

网友A:
erase -> program -> read, 这几个流程有作吗?
另外位址有字节aligment吗?

网友B:
流程应该像是上面所描述的,erase -> program -> read,
另外把代码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