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修改的nuc972的can驱动有些问题基于rt-thread请帮忙

楼主(2021-04-07):
硬件描述:
nuc972  can0和can1 通过线路连接在一起。
测试程序的描述如下:
rt_can1_thread_entry 驱动 can0口 并每隔5秒钟发送一个 remote_frame 或 发送一个 data_fame。并接收can1发送回的响应frame
rt_can2_thread_entry  接收 can1发送过来的 remote_frame 或data_frame 。并把接收到的frame再发送回去  。

这个过程已经实现了。但是问题如下:
如果can1 收到remote frame   我却向 can0发送一个data frame  can1_thread就收不到该数据   对应的can中断 指示 RX OK但是没有相应的数据收到。
已经调试好久了一直调试不通。请求帮忙 :

网友A:
看起来你的驱动,接收远程帧以后就异常了。

建议的一些方法:
硬件上,先接个逻辑分析仪,或CAN分析仪,看出问题是不能发出还是没收到。
软件上,把CAN的所有寄存器都打印出来,然后对比数据手册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B:
请用github上的驱动和sample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