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驱动LCD,如图情况是因为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吗?

楼主(2021-04-07):
代码及现象如下。

内部电阻驱动。

void App_LcdCfg(void)
{
    stc_lcd_cfg_t LcdInitStruct;
    stc_lcd_segcom_t LcdSegCom;

    LcdSegCom.u32Seg0_31 = 0xFFE00000;                              ///< 配置LCD_POEN0寄存器 开启SEG0~SEG7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32_51_com0_8 = 0xffffffff;   ///< 初始化LCD_POEN1寄存器 全部关闭输出端口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Com0_3 = 0x00;          ///< 使能COM0~COM3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Mux = 0;             ///<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Seg32_35 = 0x0f;
    Lcd_SetSegCom(&LcdSegCom);                                      ///< LCD COMSEG端口配置

    LcdInitStruct.LcdBiasSrc = LcdInResHighPower;                          ///<
    LcdInitStruct.LcdDuty = LcdDuty4;                              ///< 1/4duty
    LcdInitStruct.LcdBias = LcdBias3;                              ///< 1/3 BIAS
    LcdInitStruct.LcdCpClk = LcdClk16k;                             ///< 电压泵时钟频率选择
    LcdInitStruct.LcdScanClk = LcdClk512hz;                        ///< LCD扫描频率选择
    LcdInitStruct.LcdMode = LcdMode1;                              ///< 选择模式
    LcdInitStruct.LcdClkSrc = LcdRCL;                              ///< LCD时钟选择RCL
    LcdInitStruct.LcdEn   = LcdEnable;                             ///< 使能LCD模块
    Lcd_Init(&LcdInitStruct);
}

已解决。使用外部电容正常。

网友A:
先怀疑自己的问题,程序问题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