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接电线,头疼死了!

楼主(2021-04-07):
今天我亲手制作了 10 个东西,不休息连续工作 5 小时才完成,效率太低。
主要有两个问题:
1、要在电线中间串个二极管。
线是直径 1mm 的软线,二极管是玻璃壳芝麻大的。为了保证强度,现在的办法如下图:软线先缠绕,二极管脚折180度,软线再缠绕,再点锡,最后套 2mm 热缩管。
请问能否改成冷压?但我所知道的冷压接线端子都太大了。有直径 1、2mm 的小端子吗?或者更好的办法?

2、要把两根线接到一个插簧上。
为了防止松脱,现在是把两个线头拧在一起,放入一个2.8插簧中,用钳子夹紧(不敢用压线钳,因为两根线肯定比较粗,怕把压线钳撑坏了),最后用烙铁点锡。
请问压线钳会撑坏吗?或者更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你这种情况直接焊接就好,无必要缠绕、折弯后再焊接。只要焊接手艺到位,直接焊接加适当的热缩套管分散应力,可靠性绝不会比缠绕后焊接差。

网友A:
至于冷压法,这个适合大批量下使用自动化机器操作,用钳子压接就楼主的情况没有好的可操作性。

网友B:
本人都是用烙铁搞定,外面套上热缩套管就完活。

网友C:
有很小套管冷压的,也有不用套管超声波直接冷压的。

网友D:
有你图中右边那种接线铜管卖的,很方便。

网友E:
一可以引脚折回和原来的交叉形成一个圆圈,软线穿过折回拧几圈,上锡
二冷压,可以把引脚和软线都先镀锡试试

网友F:
就10个线中间加个二极管 套管 要5个小时?
顶多半小时吧

网友G:
磁力锁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