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APP搜索不到 sensortile box是电池问题

楼主(2021-04-07):
板卡收到,但遇到难题:按说明文档操作,到“固件更新后再连接”这一步,APP就找不到板卡了!固件更新显示是成功的,也给板卡拔电池重新上电这样完全照着说明步骤操作的,倒是有一点和说明书不同的是,多出来一步要关联微软云的操作,也没有可以私自取消或跳过的按钮途径,都是默认走下来的,到了板卡重新插拔电池上电就搜索不到板卡了,搜寻结果页面空白,反复搜没结果,着急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后来反复捣鼓发现是电池续航问题,需要插着充电线才能长时间工作,拔掉充电电池只能**一会儿功夫就没电了,充满几次测试还是这样,不知道别人的怎么样,难道以后总要插着充电线外接电源才能工作啊?这就不适合穿戴式设备使用场景了啊!

网友A:
测试一下系统功耗,再根据电池标称容量计算一下工作时间,看是否正常。可穿戴类应用平时多数时间都是处于深度休眠态的,然后由平均功耗和设计目标通过计算来选择合适容量的电池。

网友B:
检测一下电池是否有问题,我73%,**了2小时还在连接着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