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7.4是否可以添加280049的例程?

楼主(2021-04-07):
如题所示,CCS7添加280049例程失败,提示这个。然后我添加例如28335的例程,没有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A:
必须是在CCS10以上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在CCS10以上的版本

我看到了后面的提示,估计这个280049的例程是高版本的CCS写的,我这个版本还是太低了,低版本不兼容高版本的,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