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教大家, CH57X Peripheral 怎么上传char1数据的

楼主(2021-04-07):
看看我这样合理吗?
第一用蓝牙, 一头雾水

楼主:
功能是手机连接上蓝牙后. 接收数据处理后,返回, 只看到这个char4能返回数据就这么用了.
但返回的数据长度超过20字节 手机就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A:
手机用的什么软件进行收取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用的什么软件进行收取数据呢?

手机微信蓝牙小程序,csd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能是手机连接上蓝牙后. 接收数据处理后,返回, 只看到这个char4能返回数据就这么用了.
但返回的数据长度超 ...

推荐使用沁恒蓝牙调试助手:http://www.wch.cn/downloads/BLEAssist_ZIP.html
修改程序中和手机的MTU的值即可改变每包的长度。
程序中:config.h中修改BLE_BUFF_MAX_LEN的值 ,取值范围[27~251]
手机上位机:

@zhao67480 :iOS可以使用LightBlue软件
有IOS版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