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新唐推荐单片机型号,用于TFT驱动和ADC采样 ,谢谢

楼主:
新项目需要 驱动RGB888的TFT屏,800*480,以及多通道ADC采样。
在新唐官网看了一下,QFP216封装能满足,但体积太大了。
选QFP128封装的做TFT驱动,加一个SSOP20的做ADC采样,这样搭配较合适。
不知选用哪个型号性价比更优??? 主新唐销售联系我,139280586@qq.com

楼主(2021-04-07):
另外,新唐的开发板,有 FreeRTOS+LittleVGL吗? 还是免费的开源的好,不用授权。

网友A:
你好,这要看是什么方面应用的项目。如果数码消费类建议用N9H20系列+ADC芯片,如果是工规类,目前只能选择NUC97X/N9H30 QFP216封装,因为128封装的都没有RGB888接口出来,最大就是RGB565.

网友B:
选好芯片,可以协助 porting LittleVGL到目标板上去。

网友B:
请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1236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要看是什么方面应用的项目。如果数码消费类建议用N9H20系列+ADC芯片,如果是工规类,目前只能选择N ...

看新唐官网,N9H20K是QFP128封装,24位RGB接口的,难道官网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123668-1-1.html

谢谢,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新唐官网,N9H20K是QFP128封装,24位RGB接口的,难道官网写错了?

没有错,N9H20 QFP128 是支持RGB888的

网友B:
支持两种类型的LCM,一种是sync屏,另一种是MPU屏

楼主:
上周买了三块新唐原厂开发板,三种封装QFP128、QFP64、QFP48,正式启动新唐之旅了......

网友C:
没玩过这么大的屏。

网友D:
用NUC ARM9系列MPU吧

网友E(2021-05-11):
这是一个什么接口的屏啊

网友F:
应该还好吧  这个封装

网友G:
对这个功能不太了解

网友H:
tft驱动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I:
价格上边有目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