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可以直接更换为STM32F2429吗

楼主(2021-04-07):
STM32F103可以直接更换为STM32F2429吗

楼主:
需要注意什么呀

网友A:
不能直接换。

网友B:
具体的差异,有发帖的功夫自己下datasheet看一下,一目了然。

网友C:
电源脚不一样。不能直接换。

网友D:
看资源是否具备,程序当然要重写,端口肯定要重新分配。

网友E:
不能, 有几个引脚有差别,你要留意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F:
在硬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可以

网友G:
基本不太可能

网友H:
看看引脚是不是兼容啊

网友I:
这可是跨越了一个大的系列啊

网友J:
都是多少个引脚的啊

网友K(2023-03-07):
我去查查手册对比,稍等。

网友L:
电源脚好像不一样

网友K:
引脚并不兼容,需要修改几处的

网友M(2024-04-01):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N: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O: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P: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