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S的MCK是否只有在收发数据时才有?

楼主(2021-04-07):
能改吗

楼主:
之前I2S一直采用DMA方式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改成非DMA方式,MCK只有在有数据通信时候才有

楼主:
也就是没有数据传输的时候,I2S的四条线(包括MCK)是没有信号输出的

网友A:
这个能改成MCK一直输出模式吗?

网友B:
没做过这个方面的东西

楼主:
最终还是确认,就STM32目前的固件来讲只能做到有通信时候有时钟,通信停止三个时钟均停止

楼主:
如果要改成不间断输出,可能需要修改更底层的东西,那就太远了。

网友C:
当然可以改了

网友D:
这是一个什么标志位呢

网友E:
是想看一下它的状态是否改变了吗?

网友F:
这个有写入的模式吗

网友G(2023-03-07):
I2S的协议的要求是这样的只有数据时才有时钟,你可以一直输出的话,可以使用IO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