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碰到晶振的引脚

楼主(2021-04-07):
不经意间手触碰到了晶振的两个引脚,结果程序乱跑了,看门狗没复位,数码管闪烁正常,但是显示为乱码

楼主:
非常乱,短路晶振两个引脚也很容易就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一下问题是出在哪呢?

网友A:
这样操作会影响晶体震荡的稳定性,从而影响CPU时钟

网友B:
嗯,有时钟暂停或时序紊乱的情况发生。

网友C:
输入脚会有影响

输出脚不太可能有影响

可能会导致停掁或频率不准

网友D:
以前碰到过一个板子,用AT89S52时,总是自己死机,或者用手碰一下晶振焊点就死机。但是换上AT89C52后,自己不死机了,用手碰时虽然会有问题,但松开手自己就好了,就没问题,至今很疑惑呢...

网友E:
这个是会的,一般的晶振你摸2个引脚都会有问题~

网友F:
不会,最多变慢甚至停下来,手拿开又恢复了。

网友G:
重新焊接下晶振,有可能是虚焊的原因,或者匹配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