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Cube使用问题

楼主(2021-04-07):
想用STM32Cube生成代码,点击工程、设置、OK

楼主:
点击yes,下载固件包,可是出错,提示

网友A:
可以手动点击'From Local‘’按钮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按钮在哪?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帮助那边有个菜单可以添加的;

网友A:
这个功能我也没偶用过

网友C:
是不是网络问题啊

楼主:
已经存在了吧

楼主:
点击from local,加载已下载好的stm32cubel1-1.1.0.zip,就提示已经存在

网友D:
第2步是取消选中
第3步之后就可以选择你希望使用的库版本,选中文件夹,点“OPEN”,不要双击打开

楼主:
我的工程设置没有那个使用缺省固件的那个选项

网友E:
应该缺少文件

网友F:
是不是系统兼容性不好啊

网友G:
楼主安装的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H:
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I:
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J(2021-05-27):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直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CUBE然后一切都完事了。最新的是6.20